驱动程序里可以使用STL吗

楼主(2007-05-24):
驱动程序里可以使用STL吗
我的虚拟打印机里用到gzip压缩算法,现在一个gzip算法代码,用到了STL类:如vector
, 我如何把该算法代码编译到驱动程序里?
算法
打印机
程序
如何

网友A:
重写吧,STL用到标准C的函数,这些函数又是调用Win32API用户模式,想想你能让它不调用用户模式的函数是不可能的.

网友B(2007-08-19):
你的虚拟打印机如果是用户态驱动,就可以用

网友C:
重写比较好.

网友D:
视平台而定,有的平台支持模板,这样的话一般会有STL库
有的冒得模板支持,就只要自己去实现这些功能了。

网友E:
如果你用的是符合标准的C++编译器则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F:
肯定是不能用的.驱动程序只支持标准的C吧.及C++,扩展的都不能,驱动程序是内核态程序,你的压缩可以放到用户态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