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6.0+ddk报错调试问题

楼主:
我用的是vc6.0+xpddk。调试passthru的时候,在output栏里点击报的错误,不能回到程序错误的地方。但是调试其他DDK带的PASSTHRU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啊
急死了

网友:
VC里面可以调度DDK,是什么意思,驱动VC是不通调试的吧.

网友:
估计LZ说的是编译时在output栏中点击某个编译错误,会回到源代码中错误的地方吧!

有可能是调试信息不完整了,试试rebuild all.

网友:
rebuild all也没有用啊

网友:
如果在编译的时候,是很容易找到错误的代码处, 但是在link的时候 就很难回到源代码处,他只是检查生成的中间文件.obj,与代码无关。

网友:
bsky01()说的对,LINK错误肯定是回不去的,编译错误差不多。

网友:
那该怎么办呢?
我同样整个程序,放在另外一台机器,同样的环境,可以正常调试啊
真的是很奇怪

网友:
估计是找不到什么LIB了吧

检查一下你VC的LIB路径设置是否漏了什么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