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2410 linux2.6移植问题

楼主:
好不容易编译了一个linux2.6.18的zImage,

用uboot的tftp 0x30008000下载到SDRAM中。之后,出现了问题,如下:

JX2410 # go 0x30008000
## Starting application at 0x30008000 ...
Uncompressing Linux.............................................................

Error: unrecognized/unsupported machine ID (r1 = 0x33f1ee88).

Available machine support:

ID (hex)        NAME
000000c1        SMDK2410

Please check your kernel config and/or bootloader.

google 百度一番后,  找到办法:
修改内核的arch/arm/kernel/head.S,直接将s3c2410的参数赋给内核。
70     __INIT
71     .type       stext, %function
72 ENTRY(stext)
   /********* add here *********/
   mov    r0, #0
   mov    r1, #0xc1
   ldr    r2, =0x30000100
   /********* end add *********/

重新make zImage,
复制到/tftpboot/ ,
下载,  tftp 0x30008000 zImage,
go 0x30008000出现问题:

JX2410 # go 0x30008000
## Starting application at 0x30008000 ...
Uncompressing Linux............................................................

串口再接收不到任何信息了, 不知道出什么问题,
希望各位前辈指点。谢!

网友:
我的cpu是 AT91rm9200  kernel--2.6.12 可能与你的不同,写出我的解决方法提供参考

kernel源码调试,期间最大的问题就是转换Image 到uImage后,烧到板子上到starting kernel....后就没有往下继续执行了,开始一直以为是串口相关的设置有问题,改来改去也没用,似乎从网上下载的 2.6.12-at91.patch.gz PATH后,
Arch/arm/mach-at91rm9200/board-dk.c中的
      MACHINE_START(AT91RM9200DK, "Atmel AT91RM9200DK")
        MAINTAINER("SAN People / ATMEL")

      Arch/arm/Makefile文件中的匹配有点问题,需加入如下的匹配
         ifeq ($(CONFIG_ARCH_AT91RM9200),y)
               textaddr-y           := 0xC0008000
         endif

然后尽量搞清楚make menuconfig里面的选项意义,不要乱选那些没有用的,不然编译都过不去(Device Drivers->Graphics support里面的支持选项都不要,不然我这个2.6.12内核版本在crosstool-0.43版本建立的支持arm软浮点的交叉编译环境中就编译出错)

网友:
多谢k_ewell

刚照实验箱的实验说明编译下载了一个2.4的,没有问题啊,可以启动。

太麻烦了!
看起来在解压缩时(后)就停住了。
无助啊!

网友:
注意,在2.6.x 下,串口叫 ttySAC了而不叫 ttyS,你看一下 Kernel command line是不是设错了

网友:
同感。碰到此类问题都无助!在linux-arm maillist中问吧,这里找不到答案的~

网友:
linux_cmd_line console=ttySA0

网友:
这个问题怎么板?貌似要重新编译内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