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rnado仿真器不可用!?

楼主(2007-09-14):
Tornado仿真器不可用!?
不知道为什么,我按照帮助中的Tutoiral做的,可是调用仿真器时失败,不知道为什么,那位高人可以指点?谢谢!
仿真器

网友A:
失败有什么提示?具体怎么做的?

网友B(2007-10-25):
XP下遇到过,要打补丁。

网友C:
如果是WindowsXP下的话,找到WindowsXP-KB835935-SP2-CHS.exe的补丁装上就可以了!!!

网友D:
WindowsXP-KB924867-x86-CHS.exe

网友E(2008-05-01):
接分是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