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中OPENFILENAME,GetOpenFileName的使用

楼主:
我在VS2005下OS Design,SDK,使用GetOpenFile出错,不知道在WinCE下到底能不能用它们?如果能,怎么用?我这样用行吗? 但出错!                  OPENFILENAMEEX  ofn;
                    memset(&ofn, 0, sizeof(ofn)); // initialize structure to 0/NULL
                    szFileName[0] = TEXT('\0');
                    ofn.lStructSize = sizeof(ofn);
                    ofn.lpstrFile = szFileName;
                    ofn.nMaxFile = sizeof(szFileName) / sizeof(szFileName[0]);
                    ofn.Flags = OFN_HIDEREADONLY | OFN_FILEMUSTEXIST | OFN_EXPLORER;
                    ofn.lpstrFilter = TEXT("All Media      files\0*.wma;*.mp3;*.mpeg;*.avi;*.wmv;*.asf;*.wav;*.mid;*.dvr-ms;*.mid;*.rmi;*.midi;*.wm;*.snd;*.au;*.aif;*.mpg;*.m1v;*.mp2;*.mpa\0");
                    ofn.hwndOwner = hWnd;
                    ofn.hInstance = g_hInst;
                    GetOpenFileNameEx(&ofn);

网友:
Windows CE下可以使用GetOpenFile()的

网友:
楼主不想说说是什么错误吗?

网友:
   所有字符串的参数需要以两个'\0'来结束,即双NULL.  比如 char strp[10]; strp[0]='a';strp[1]='b';strp[2]='\0';strp[3]='\0';
   知道原因了吧,wince下有些就需要以双NULL结尾的.

网友:
这个问题十分简单,只是用法问题,你还是仔细反复看MSDN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