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基于Wince的PDA的开发,请推荐几款?

楼主:
正在读研究生呢,非常想做一些嵌入式方面的研究,最好是WinCE方面的。

这里的各位大侠在这方面都很有经验,所以请各位推荐几款市场上可以买的成品PDA,价格适中,2000元以内。

而且,可以用作开发。

现在,我看了几款在taobao网上,不敢买,怕买了不能开发用。

搞开发的话是不是只要一根数据线就可以了啊?开发环境用VS.NET或者EVC。

谢谢指教!

网友:
vs2005 + sdk + .net cf + activesync
可以先用模拟器,淘宝机器用来开发就要小心了.

网友:
其实倒不如买个现成的arm开发板,想做什么就做什么,linux ,wince ,driver,application还不人选了,价格1500以内的都大把,唯一坏处,你不能拿着搭公车,虽然带个电池可以上公车玩,但人家会把你当怪物看 呵

网友:
支持WinCE的开发板比较多的是s3c2410和Intel xscale。
主要是用这些板子我很难把它们作成手持式的那种省电的产品。

网友:
如果你买PDA,你就能做省电啊,那省电是人家做的,硬件资料人家会提供给你么?现成的pda你除了能做应用,你还能做什么呢

网友:
可以用这一款实施,HMT360:工业级Windows CE/WinCE 4.2 5.0 PDA

图1 HMT360:工业级Windows CE/WinCE 4.2 5.0 PDA:WiFi/GPRS/CDMA/条码/RFID/PTT/POC/数码相机-1

图2 HMT360:工业级Windows CE/WinCE 4.2 5.0 PDA:WiFi/GPRS/CDMA/条码/RFID/PTT/POC/数码相机-2

图3 HMT360:工业级Windows CE/WinCE 4.2 5.0 PDA:WiFi/GPRS/CDMA/条码/RFID/PTT/POC/数码相机-3

图4 HMT360:工业级Windows CE/WinCE 4.2 5.0 PDA:WiFi/GPRS/CDMA/条码/RFID/PTT/POC/数码相机-4

图5 HMT360:工业级Windows CE/WinCE 4.2 5.0 PDA:WiFi/GPRS/CDMA/条码/RFID/PTT/POC/数码相机-5

图6 HMT360:工业级Windows CE/WinCE 4.2 5.0 PDA:WiFi/GPRS/CDMA/条码/RFID/PTT/POC/数码相机-6

图7 HMT360:工业级Windows CE/WinCE 4.2 5.0 PDA:WiFi/GPRS/CDMA/条码/RFID/PTT/POC/数码相机-7

图8 HMT360:工业级Windows CE/WinCE 4.2 5.0 PDA:WiFi/GPRS/CDMA/条码/RFID/PTT/POC/数码相机-8

图9 HMT360:工业级Windows CE/WinCE 4.2 5.0 PDA:WiFi/GPRS/CDMA/条码/RFID/PTT/POC/数码相机-9

图10 HMT360:工业级Windows CE/WinCE 4.2 5.0 PDA:WiFi/GPRS/CDMA/条码/RFID/PTT/POC/数码相机-10

图11 HMT360:工业级Windows CE/WinCE 4.2 5.0 PDA:WiFi/GPRS/CDMA/条码/RFID/PTT/POC/数码相机-11

多用途可定制工业级坚固型多模无线Windows CE/WinCE 4.2/5.0智能PDA /无线终端/手持终端HMT360
http://www.bjsinosky.com/ryjcp00-1.html

七位一体:集数据终端,集群对讲机PTT(Push To Talk),手机,1维/2维(一维/二维)条码扫描器(barcode),RFID读卡器,GPS定位终端,数码照相机的手持终端。

六通:支持GSM/GPRS(标配)、McWiLL/宽带SCDMA(选配)、 CDMA(选配)、TD-SCDMA/CDMA2000/WCDMA/WiMAX(选配)、Wifi(802.11)(标配)、蓝牙(标配)。

HMT360多模通讯组合或定制方式
(1)GSM/GPRS+Mcwill/宽带SCDMA+Wifi(802.11)+蓝牙
(2)GSM/GPRS+CDMA+Wifi(802.11)+蓝牙
(3)GSM/GPRS +TD-SCDMA+Wifi(802.11)+蓝牙
(4)GSM/GPRS +Wifi(802.11)+蓝牙
(5)GSM/GPRS +CDMA2000 +Wifi(802.11)+蓝牙
(6)GSM/GPRS +WCDMA +Wifi(802.11)+蓝牙
(7)GSM/GPRS +WiMAX+Wifi(802.11)+蓝牙

   HMT360是一款专为行业/工业用户开发的工业级坚固型多模无线手持Windows CE/WinCE 4.2/5.0智能PDA /无线终端/手持终端,它七位一体:集成了数据终端,集群对讲机PTT(PUSH TOTALK),手机,1维/2维条码扫描器,RFID读卡器,GPS定位终端,照相机的全部功能。HMT360全面满足了行业用户在信息发布、任务指令、集群对讲PTT(PUSH TO TALK)、语音(voip)、数据采集(条码和RFID)、定位(GPS)、现场勘查(照相)等方面需求。是一款高度集成的工业PDA/无线终端/手持终端。是一款高度可定制的工业PDA/无线终端/手持终端/掌上电脑。
   HMT360采用多模无线通讯方式,既考虑到无线专网的高带宽、高质量,又考虑到无线公网的普遍覆盖,支持GSM/GPRS(标配)、Mcwill(选配)、 CDMA(选配)、TD-SCDMA/WiMAX/CDMA2000/WCDMA(选配)、Wifi(802.11)(标配)、蓝牙(标配)六种无线通讯,满足行业用户对通讯的实时性、可靠性、高带宽的要求。一款可定制的多模无线通讯的工业PDA/无线终端/手持终端。
    由于行业/工业用户通常会在室外工作,环境非常恶劣,HMT360以工业级的坚固性确保了产品质量。HMT360的设计充分考虑六防:防水、防尘、防摔、防低温、防高温、防静电,密封性能达到工业标准IP65。一款可定制的真正的达到IP65的工业PDA/无线终端/手持终端。
    HMT360采用3.0寸透反式液晶,便于行业/工业用户室外阅读;配备两套喇叭(高分贝,大喇叭,带音腔)和麦克(自动增益),充分满足行业用户在高噪音环境下语音通讯及私密通讯的需求;配备了高容量电池,保证了行业/工业用户移动通讯一天的工作效率。一款可定制的充分考虑用户需求的工业PDA/无线终端/手持终端。

可定制工业级坚固型无线手持Windows CE/WinCE 4.2/5.0智能PDA /无线终端/手持终端/掌上电脑HMT360
http://www.bjsinosky.com/ryjcp00-1.html

强大的面向行业/工业应用的功能
+集成的数据通讯(TCP/IP)、电话(支持VOIP)、集群对讲PPT(Push To Talk)功能的工业PDA/无线终端/手持终端
+强大的无线通讯选项:GSM/GPRS,McWill,CDMA,TD-SCDMA/CDMA2000/WCDMA/WiMAX,Wifi(802.11)以及蓝牙连接的工业PDA/无线终端/手持终端
+GPS支持基于位置的各种应用的工业PDA/无线终端/手持终端
+3.0英寸透反式(transflective)TFT QVGA具备省电、更强大的图像处理功能,在任何照明条件下都易于读取的工业PDA/无线终端/手持终端
+集成的条码扫描引擎可提供条码的读取(1维或2维条码扫描器)的工业PDA/无线终端/手持终端
+集成的RFID读卡器可以提供RFID卡的读取(RFID读写器) 的工业PDA/无线终端/手持终端
+集成的数码照相机提供了清晰的彩色图像的工业PDA/无线终端/手持终端
+微软的Windows Mobile操作系统提供了可靠的、方便的应用平台

坚固型的设计
+能够在恶劣环境中使用
+能够经受多次从1.5米高度坠落到光滑的水泥地面
+防尘防水工业标准达到了IP65,能够抵挡从各个方向上的溅水和扬尘

典型应用(HMT360一款可定制的普遍适用的工业PDA/无线终端/手持终端)
+交通运输PDA:机场、港口/码头、火车站、铁路、地铁等场所的指挥调度PDA,集群对讲PTT(PUSH TO TALK)(支持GSM/GPRS,WiFi(802.11),CDMA,TD-SCDMA),信息发布(短消息),数据采集PDA(条码/RFID),任务指令PDA,资产管理PDA(条码/RFID),货物追踪PDA(条码/RFID),检票PDA(条码)等
+快递和邮政PDA:指挥调度PDA,集群对讲PTT(PUSH TO TALK)(支持GSM/GPRS,WiFi(802.11),CDMA,TD-SCDMA),信息发布PDA,数据采集PDA(条码/RFID)等
+电力PDA:输电线/设备巡检PDA(条码/RFID),数据采集PDA(条码/RFID),资产管理PDA(条码/RFID)等
+矿山/石油天然气开采PDA:指挥调度PDA,集群对讲PTT(PUSH TO TALK)(支持GSM/GPRS,WiFi(802.11),CDMA,TD-SCDMA),信息发布PDA(短消息),数据采集PDA(条码/RFID),设备巡检PDA(条码/RFID)等
+物流/仓储PDA:物件跟踪PDA(条码/RFID),出库/入库PDA(条码/RFID
+公共事业PDA:数据采集PDA(条码/RFID)、公安、交警、消防PDA
+军事PDA:指挥调度PDA、物件跟踪的军用/军标PDA
+多用途PDA:仪表读数(RS232串口),测量等用PDA;可以作为远程抄表,电子标签,手持机,数据采集器,条码采集器,激光条码枪,手持终端,条码机,条码扫描器,点菜PDA,电力PDA,警用pda,军用pda,配送pda,商务pda,手写板pda,行业pda,专用pda,无线pda,快递pda,物流PDA,对讲PDA使用。
+其他用途PDA:行政执法、金融、税务、海关、医疗、商业、工业制造、电力抄表等领域。

网友:
靠。。这个得多少钱啊。。。新手还不如开发板实在。。

网友:
通用的PDA大部分是基于mobile系统的,这和wince是有一些区别的。

如果是做应用开发,买这样的PDA就可以了,如果想研究系统,驱动什么的,最好是买个开发板玩玩。

网友:
建议选用 VS2005 + PPC 模拟器做, 软件做好了后,把程序带上去买机器,不能运行的机器就不买 嘿嘿

网友:
我觉得吧。。。 不太实在,毕竟那些个东西都很贵来着。。。 买个便宜点的PDA,看看咋在上面编程倒是不错的主意

网友:
机器可以直接找一些厂家买。
价钱还很便宜。
PDA大概就700块。

网友:
现在开发板也很便宜了吧,几百块钱的很多的。PDA可用的外围硬件内容很少吧。

网友:
支持买个开发板,PDA还有很多电源管理的东西,比较麻烦。开发板便宜,但是建议不要买UC的,他们售后服务太差了

网友:
PDA是一个很广泛的东西。GPS(PND)属于PDA,它上面是WinCE操作系统,它的CPU是某种ARM架构。

它的价格也不贵,1000左右的很多。

在某些情况下,你要有ARM架构CPU的SDK,你才能用VS2005或EVC开发运行在PDA上的程序。

你不如买一块开发板。2000左右的开发板也是有的.

网友:
去买个多普达的手机,记得买私货,带WIFI。

网友:
先把msdn自带的例子做一遍

网友:
整个开发板自己玩玩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