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CE
概念问题:wince 中的数据库 EDB和CEDB

楼主(2007-12-28):
概念问题:wince 中的数据库 EDB和CEDB
如题,麻烦大侠们解释下。
两者的区别在哪里?
数据库
wince

网友A:
CEDB是WM5.0及以后版本已经淘汰的API集,5.0之后都使用EDB.
本质的区别并不清楚,但是根据微软的资料,EDB有可能是为了提供和SQLCE更好的兼容而做的改进。

网友:
对,wm5以前都是用cedb的,以后就建议用edb了。

网友B:
wince 2.1之后出现CEDB(Windows CE Database),到了5.0出现了EDB(Embedded Database),两者并存,只是有一些API是适用于CEDB或者EDB。
EDB增强了一些功能:
如:CEDB只提供9种数据类型,EDB就扩展了几个;EDB支持事务和多用户访问;
反正性能 是增加了。
不过要注意:
在wince5.0中EDB的一些API是不支持的。
如:CeCreateSession,在coredll.dll中找不到这些API的接口。
CEDB还是够用的。
呵呵..

网友C:
本人对wince的数据懂得甚少,还有更详细点的区别么?比如具体函数,或者mfc类

网友D:
散分,好心人都接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