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音频网关bluetooth audio gateway?

楼主(2007-03-06):
蓝牙音频网关bluetooth audio gateway?
最近我在学习WINCE5.0下的蓝牙应用。
所用的软件和硬件为:
WINCE5.0
PXA270
DBT-120 USB bluetooth adapter.
MOTO h320
首先我选中以下环境变量编译出一个内核:
SYSGEN_BTH=1
SYSGEN_BTH_AG=1
SYSGEN_BTH_CSR_ONLY=1
SYSGEN_BTH_GATEWAY=1
SYSGEN_BTH_HID_KEYBOARD=1
SYSGEN_BTH_HID_MOUSE=1
SYSGEN_BTH_MODEM=1
SYSGEN_BTH_PAN=1
SYSGEN_BTH_USB_ONLY=1
用USB bluetooth适配器scan到moto H320后,我采取以下步骤connect:
1.authenticate.
2.make it trusted and active it.
3.run command:
btagconfig -audio on
From the retrun show: operation successfull.
4.then I cannot hear any voice from the moto h320,还是只能从板子自带的声卡输出听到声音。
很显然,audio routing 没有成功。
感谢各位的任何建议或者指教!
蓝牙
Gateway
bluetooth
command
active

网友A:
Routing Audio to the Bluetooth Chip

网友B:
我在环境变量里面加了sysgen_bth_audio 也不行。

网友C:
目前从蓝牙耳机的灯的闪烁可以验证,蓝牙耳机和usb蓝牙适配器之间的sco链路已经建立,但是耳机里还是没有出声音,这意味着routing audio to bluetooth的部分还是没有成功,我从debug信息中看不出btscosnd.dll模块工作有何不正常,请大家帮忙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