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时操作系统RTOS
请教如何使用virtual pc构建vxworks开发环境

楼主(2007-02-08):
请教如何使用virtual pc构建vxworks开发环境
在网上看到了使用vmware搭建vxworks的方法,试着使用virtualpc来搭建
但是因为没有软驱,不知道如何进行下去,不知道如何使用虚拟软驱?
请大虾们指教
搭建
大虾
开发
如何

网友A(2007-03-15):
今晚py。。再帖一遍。。不是用vmware的,是用虚拟网卡连simulator的,更方便。
虽然现在觉得很容易,但还是想写下来,免得以后忘了都没地方找……
首先要安装虚拟网卡,因为习惯用网络连接vxworks系统,虚拟网卡的安装步骤:设置-控制面板-添加新硬件-。。。-从磁盘安装-然后选择到tornado目录下好像是bin里面吧,有个ulip还是什么玩意的,回头再来改-然后选择安装就好了。安装完毕当然要配置拉,设置ip什么的,就是主机这边另一块网卡的ip了,当然,要和vxworks系统在同一个网段里比较好,可以直接访问,一般来说vxworks启动起来使用的ip是.1,然后是.2.3.....所以虚拟网卡的ip不要用前面几位数。
然后第一步肯定是要启动vxworks.exe了,然后根据vxworks里配置的连接方式去配置target server,偶一般是采用网络连接的,所以配置的时候要填好target server的地址和vxworks系统的地址,再就是要选好core file and symbol system中指定的vxworks.exe的位置,要保证指定的是当前启动的vxworks.exe,否则target server和vxworks是无法建立连接的。配置好了以后就可以lauch了。
lauch完target server以后调试环境基本上搭建起来了,只要在下拉列表中选择所用到的target,就可以将一些目标模块下载到对应的vxworks.exe上了,一次最多可以跑15个vxworks.exe程序吧,但好像target server只能有一个,可以在需要的时候连到对应的vxworks.exe上面去。
剩下的工作就是下载目标模块,加载debug,这里需要注意的是option里面的debug一栏下attach task要选择always,才能自动attach到任务里面去,否则要手动切换很麻烦的。加载了debug以后就可以设置断点开始跟踪了,跟我们平时在windows下开发没什么两样。

网友B:
去下载个做虚拟软驱的软件,好像叫ramdisk,很简单就能用了!

网友C(2008-05-01):
以后需再关注,现在先帮你顶一下

网友D(2009-12-16):
我也想搞清楚这个问题,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