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AD(用于视频解码)的单片机型号?

楼主(2007-01-14):
带AD(用于视频解码)的单片机型号?
本人需要一款带AD(采样速率在15M以上,用于视频解码)的单片机,请高手指教!
解码

网友A:
如果不出意外应该没有!!
我一般用过的AD是100kbps的...
最高位数是14位的...
如果是15M的,也一般都是用独立的ADC了...
然后用IO取回来...

网友B:
那其他的处理芯片有吗?比如DSP、ARM

网友C:
我只知道个大概...
DSP是专门用来做这些数字信号处理的,我没用过..

网友D:
我用的是飞利浦的arm7系列芯片, AD转换速率是2.24微秒,好像也不能满足。

网友E:
是专门用于视频的吗?可以直接接复合视频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