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ed显示拖尾问题

楼主:
以下的显示小程序在实验板上为什么总有拖尾,请大家帮忙看看.谢谢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table[10]={0xf9,0xa4,0xb0,0x99};
char act[4]={0xfe,0xfd,0xfb,0xf7};

char disp[4];
void dl_ms(int t)
{uchar j, i;
for(j=0;j>t;j++)
for(i=0;i<10;i++);
}
init()
{
int i;
for(i=0;i<4;i++)
disp=table;
}

scan()
{
char i;
for(i=0;i<4;i++)
{
P0=disp;

P1=act;

dl_ms(1);}
}
void main()
{
init();
while(1)scan();

}

网友:
这样的显示不科学

位选管子的点亮的空占比太小,呵呵

让它多亮一会就能骗过你的眼睛了

网友:
控制扫描时间

网友:
我的程序应该是段选与位选逻辑上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