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完对话框类后无法在EDIT里输入汉字

楼主(2007-08-31):
编辑完对话框类后无法在EDIT里输入汉字
我做的是全站仪嵌入式开发,我建立了一个对话框类之后,在EDIT里面却发现不能输入汉字,只能输入字母和数字,仪器里面有双拼的输入法可是不能调用请问各位高手如何解决谢谢
如何
汉字
对话框

网友A:
你重新定制sdk试试,把中文作为默认语言,只选pocket IME这一个中文输入法,如果还是不行,你换台装pb的机子编译试试,我刚碰到过这个问题,是这么解决的

网友B:
我做的程序是直接在仪器上调试的时候运行的!edit里面不能输入汉字

网友C:
zlfree(点点)的意思是说你的NK,没有包含有效的中文输入法.

网友D:
我是新手不好意思!怎样设置我的DK里面还有有效的中文输入法谢谢了

网友E:
你的意思是不是把全站仪的默认输入法改成中文,那是不行的
唉!

网友F:
我的程序是直接在仪器上调试的,不是在SDK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