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V7620的使用问题

楼主:
我现在在用OV7620做一个图像采集的东东。手中有英文的资料,没太看懂,哪位哥们点拨我一下,郁闷啦。寄存器设置那些都明白了,时序那块也清楚了,但就是图像数据输出格式那块没看明白呀。我想让它输出RGB原始数据,16位的。资料上怎么对每个象素点只采集了RGB其中任意两个值,那怎么能复原图像啊。

网友:
有中文资料的能给我一份将不胜感激

网友:
Spec没看明白?上面应该给出了一个图表来说明这个问题。
    以RGB为例,实际上Sensor每个点只能采集一种信号量,每一行只能采集两种信号量(R Gr R Gr R Gr...)或(Gb B Gb B Gb B...),相邻的两行数据才能得到完整的四种信号量.要还原一个点上的RGB数据数据需要相邻的四个点才行,因为相邻点的相似程度非常高,可以认为取相邻四个点得数据得到的就是一个点的四种分量的实际数值...R  Gr...
                                                ...Gb B ...
这样不就得到了需要的数据了,图像就完整复原出来了。

网友:
假如我选择640*480,则有640列480行,也就是有640×480个象素点。它的输出是这样的,
B G B G B.................B G B G
G R G R G.................G R G R
B G B G B.................B G B G
G R G R G.................G R G R
..............................
.............................
B G B G B.................B G B G
G R G R G.................G R G R
B G B G B.................B G B G
它对每个象素点采集的值是不同的,想画出第一个点就要用相邻两个点的G和R值,画第二个点就要用后面相邻两个点的R、B值
是吧?

网友:
还没明白吗?每个点只能采样一个信号量啊,R/Gr/Gb/B只能选一种,每个象素点是只保存了一个值啊,但是从相邻的点不是可以得到需要的其他分量值了吗?你如果把这样的四个点
R Gr
Gb B
看成一个点不就好了吗?对于这四个点来说,每个点的所有分量值都非常的接近,你就看成就是一样的值好了.
所以才要你设置采样的寄存器,设置开始采样点是R/Gr/B/Gb,如果你这个设置的值不正确,送上来的数据按你设置的来处理,而与实际的不相符,图象就不能正确的呈现出来.

网友:
你好!!我现在也要用OV7620,但对SCCB控制寄存器那一块不懂,不知道怎么用时序图,那位大哥懂,能否指教一下!
小弟QQ:155076024

网友:
兄弟 你用的是什么处理器做的啊.DSP还是ARM?可以交流一下

网友:
在OV7620的SCCB默认控制方式下,从Y口采集的灰度图像不稳定,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ov7620

求程序,qq576861183@qq.v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