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2440 for wince4.2 的 eboot启动时出现的网络端口问题,高手请进给解答一下。

楼主:
启动后,DNW出现下列打印信息:

WinCE NAND Boot v1.00
Jun 11 2007 11:50:13

Start Eboot...

Start Launch...0
Microsoft Windows CE Ethernet Bootloader Common Library Version 1.0 Built Mar 13 2003 23:05:42
Microsoft Windows CE SMDK2440 Bootloader Version 1.2 Built Jun 20 2007 16:37:35
FMD::FMD_Init

FMD::FMD_Init Done

TOC_Read
TOC {
dwSignature: 0x434F544E
BootCfg {
  ConfigFlags: 0x2830
  BootDelay: 0xF
  ImageIndex: 1
  IP: 192.168.1.71
  MAC Address: 00:E0:4C:3A:4F:73
  Port: 0.0.0.0
  SubnetMask: 255.255.255.0
ID[0] {
  dwVersion: 0x10002
  dwSignature: 0x45424F54
  String: 'eboot.nb0'
  dwImageType: 0x2
  dwTtlSectors: 0x100
  dwLoadAddress: 0x8C038000
  dwJumpAddress: 0x8C038000
  dwStoreOffset: 0x0
  sgList[0].dwSector: 0x40
  sgList[0].dwLength: 0x100
}
ID[1] {
  dwVersion: 0x1
  dwSignature: 0x43465349
  String: ''
  dwImageType: 0x6
  dwTtlSectors: 0x0
  dwLoadAddress: 0x0
  dwJumpAddress: 0x0
  dwStoreOffset: 0x0
chainInfo.dwLoadAddress: 0X00000000
chainInfo.dwFlashAddress: 0X00000000
chainInfo.dwLength: 0X00000000
-TOC_Read
Press [ENTER] to launch image stored on boot media, or [SPACE] to enter boot monitor.

Initiating image launch in 13 seconds.

Ethernet Boot Loader Configuration:
---------------------------------------
1) IP address: 192.168.1.71
   Subnet mask: 255.255.255.0
2) Boot delay: 15 seconds
3) DHCP: DISABLED
4) Reset TOC to default
5) Startup image: LAUNCH EXISTING
6) Program RAM image into Boot Media: ENABLED
7) MAC address: 00:E0:4C:3A:4F:73
8) Kernel Debugger: ENABLED
9) Format Boot Media for BinFS

B) Support BinFS: ENABLED
D) DOWNLOAD image now(Etherent)
F) Low-level FORMAT Boot Media
L) LAUNCH existing Boot Media image
R) Read Configuration
U) DOWNLOAD image now(USB)
W) Write Configuration Right Now
X) DOWNLOAD image to boot media, then LAUNCH it off the media
---------------------------------------

Enter your selection:

选择 d ,输入后,出现下面的错误提示

Enter your selection: d
CS8900A ChipID1 is 630E
CS8900A ChipID2 is A00
System ready!
Preparing for download...
Using device name: 'SMDK244020339'
INFO: OEMEthSendFrame: retrying send (1)
INFO: OEMEthSendFrame: retrying send (2)
INFO: OEMEthSendFrame: retrying send (3)
INFO: OEMEthSendFrame: retrying send (4)
EbootGratuitousARP failed
Some other station has IP Address: 192.168.1.71 !!! Aborting.
OEMReportError(-6, 0)

请问是哪儿有问题,换了很多IP试过了,应该不是局域网内IP冲突。

网友:
IP重复了。

网友:
应该不是重复的问题,换了很多子网中的IP,都是报这个错,所以另有别因啊

网友:
查源代码最直接了。。看看网段是否和你 的PC相一致、不再一个网段的话Ping 可能会有问题。

网友:
RJ45的插头有问题,或者网线不匹配。

网友:
查一下你的PC有没有中什么病毒。

网友:
你的DHCP是DISABLE,局域网都不通的,怎么连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