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中创建PCB库文件的问题

楼主(2007-04-06):
protel中创建PCB库文件的问题
我想在protel DXP创建PCB零件库,我想知道一个元件,你怎么知道他的实际尺寸与在电路板上画出来的尺寸一样呢,也就是说,我的PCB元件大小能对得上实际大小呢?
电路板

网友A:
protel DXP
这个具体没用过,用过PROTEL 99
要做好对应,就先找一个基准点,然后必须卡好真实器件的各个点相对的距离

网友B:
那不是要去量好芯片的实际尺寸大小?

网友C:
下载一个芯片的文档,通常是pdf格式的,上面有详细的尺寸,不需要你去测量。
Protel中有栅格间距,选择一个适当的,尺寸可以清晰的知道。
如果不放心,完成之后打印一下以便确认。

网友D:
就是这个办法

网友E:
我用的是protel99SE,不过和DXP差不多的,具体的做法是:down一个你所用芯片的datasheet,上面会有它的详细封装,尺寸都有的,在protel上照着画便是了。顺便说一句,在pcb元件设计环境下,快捷键rm(或Reports->Measure Distance)即可测量两个点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