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时操作系统RTOS
VxWorks下使用USB摄像头问题

楼主(2007-06-30):
VxWorks下使用USB摄像头问题
我注册了应用程序,调用usbdDynamicAttachRegister(),用USBD_NOTIFY_ALL作为参数,运行时插入摄像头没有反应,而插入USB键盘则有显示,能正确显示设备类型、次类型、协议等信息。这是什么原因呢?
例外我想重新编译usb的源文件,就是target/src/usb/下的文件,生成libusb.a文件,该如何调用命令?
谢谢了!
摄像头
键盘
应用程序
target
源文件

网友A:
第一个问题应该是驱动在最底层(中断,枚举等等地方),还没有返回适当的信息。我觉得需要在ISR程序里面打出相应的信息才能判断。
第二个问题,进入相应的目录下(有target\src\usb, target\src\usb2(可能有), target\src\drv\usb),运行 make CPU=... TOOL=gnu rclean进行清除;运行make CPU=... TOOL=gnu 进行编译。当然,你首先得确定你有全部源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