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判断44B0X是否损坏?-高手请!

楼主(2007-03-24):
怎样判断44B0X是否损坏?-高手请!
故障过程。将电源关闭后在次打开。发现不能引导。用示波器检查发现晶震引脚有10M的正玄信号。用JTAG烧写时无法发现设备。怎样判断44B0X是否损坏?请高人指点!
示波器

网友A:
长时间接电源。无发热器件。

网友B:
先具体其它硬件环境没有问题,再确定软件没问题,如果还得不到正确的结果就认为有问题
要不只能上排除法了...
咱们没有专门的检测相关芯片的设备

网友C:
这个不是电脑主板。上面的元件多时贴件还是密脚的。无法用排除法。软件基本没有烧写过。应该排除。我的仪器就有100M示波器。对了还有万用表。量过电源5V 、3.3V、2.5V都正确。

网友D:
帅哥我觉得很多板子都做成模块式的了....
换一块试不就完了?难道你的是还那直接焊死的?
咱手头有没专门的检验设备,想直接知道芯片是否损坏很难的...
给正确的输入,得不到正常的反应,当然就认为有问题,在看不到细节的情况下,
一般就只有替换,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网友E:
44B0不算贵的吧,但换了它要是还不行就苦恼了。

网友F:
谢谢各位。我这里买芯片不方便。要是方便我就不提这个问题了。44b0x也不过35元。不是买不起。要是那位看不过去。请于本人联系。bigbat@21cn.com 给我买上两片。货到付方式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