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一下为什么在嵌入设备中不能使用这些函数:stricmp, ...

楼主(2007-04-30):
分析一下为什么在嵌入设备中不能使用这些函数:stricmp, strxfrm, stricmp, strincmp, stristr?
如题,谢谢
设备

网友A:
因为标准库里提供了:strcmp,strncmp,strcpy,strncpy,strcspn等字符串操作函数...
与你给出的功能基本重叠
再一个,你没去实现,你实现了自己的一套库,那也没问题的...

网友B:
你是什么系统要使keil是可以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