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弱弱的问题 ,过滤驱动程序安装 谢谢了

楼主:
我刚学习wdm驱动程序开发,环境是vc  6+2k ddk现照着ddk中 \src\general\stomar\filter中的例子作  我想作一个usb过滤驱动程序,可是我生成sys文件后 ,却不会写inf文件,不知道怎么和 usbstor.sys绑定 ,看了一下网上的 ,都说可以写成inf文件安装或是直接修改注册表,还要启动服务什么的?弄的我一头星星 ,几次想放弃 ,可是我相信,只要我肯问 ,肯想,肯学就一定能学会 ,请各位哥哥姐姐帮帮我 ,我生成filter.sys 后 ,想过滤usbstor.sys该怎么做 ,我还想监视u盘的插拔动作 ,有可能的话,还想让用户禁止使用u盘 ,这些先不说了 ,现在就是不知道过滤驱动程序 ,该怎么安装?我的过滤驱动程序生成文件是filter.sys,想对usbstor.sys生成设备进行过滤该怎么写inf,或是别个方法也可以。最好能写个具体的100分送上,解决了马上结贴。

网友:
MB2410嵌入式开发模板
     为了方便科研部门、公司学习和开发嵌入式系统产品。我们在成功推出DM2410B+ 实验/开发系统基础上,隆重推出DM2410/P 总线开发板,该产品与DM2410B+ 实验/开发系统100%兼容,可以将DM2410B+ 实验/开发系统完成的任何项目固化在该板上运行,而且其总线结构非常方便用户按照自己的开发项目要求,个性化连接项目所需要的键盘/按键,显示器,USB接口,红外,SD卡等各种接口,是教学和科研的必备工具,该板采用工业级设计,已被多家生产厂家列为配套产品,具有丰富的供货资源。

                                                  联系人:高先生/0571-87176506
                                                  E-Mail:gaoguolin@126.com

网友:
自己顶阿   兄弟姐妹们  帮帮忙啊 我依然在研究  搞不懂啊

网友:
这个问题可以写程序去实现的,好像是用服务管理器函数,还有一个简单的方法是这样的:
1  把你的driver copy到 ..\windows\system32\drivers 目录下
2  编辑注册表写入文件,其大致格式如下:
REGEDIT4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Services\DriverName]
"ImagePath"=hex(2):53,79,73,74,65,6D,33,32,5C,44,52,49,56,45,52,53,5C,54,50,\

"DisplayName"="driver description"
"Start"=dword:00000000
"Type"=dword:00000001
"ErrorControl"=dword:00000001

3   把注册表文件写入注册表,重启机器即可

网友:
我按照你的方法作了,好用是好用,但是,我向只对u盘进行过滤 别的sub设备都不,过滤怎么和stor绑定阿 ???就是说 只对存储设备进行过滤,而鼠标键盘的却不管,该怎么做啊 ?控制我的过滤驱动仅仅加载为usb mass storage 设备的过滤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