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工具插件设计,快速开发,界面统一

楼主:
插件设计:任何人开发的测试工具将无缝连接到平台中,可以即插即用;
快速开发:插件设计采用定制模板的方法可进行快速开发,避免重复性的劳动;
界面统一:开发、测试、生产和维护人员都使用统一用户界面,所有模块的功能操作类似。
了解更多"测试工具组件化开发"请到 www.wanlusoft.com

网友:
我就没明白是做什么产品?

网友:
对于自底向上的软件开发模式,开发的程序模块(一般是DLL文件)我们都需要编写驱动模块(一般是EXE文件)对他进行测试。上帖说的是编写驱动模块的其中一种方法,我们可以先看看以前编写测试工具的一些方式。
1、独立开发独立运行:编写EXE程序直接调用DLL文件,如果系统较复杂模块很多,就会有很多EXE文件。
2、整体开发整体运行:为所有的DLL文件编写一个EXE程序,所有测试程序的代码都搅和在一起,任何一个测试工具的修改都导致全部编译。

再拿上帖的方式比较看看。
3、独立开发整体运行:对应每个DLL文件编写一个DLL驱动模块(注意这里的驱动模块不是EXE而是DLL),还有一个EXE程序(不需要测试工具开发人员改动)调用接口统一的DLL驱动模块。这样测试程序的代码是独立的,任何一个测试工具的修改不会影响其他,这样测试工具能实现组件化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