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实现任务栏在顶部显示

楼主:
wince 5.0 怎么让任务栏在顶部显示,就像smartphone中的那样,显示在顶部而不是底端

网友:
没人做过么

网友:
换一个shell,不过wince里面并没有这样的shell,所以你要自己做。

网友:
把任务栏自动隐藏掉.然后做一个类似的啊

这样看起来可以模拟出来啊

网友:
似乎都不是好的解决方案哦

网友:
用PB,修改public目录下的源代码

网友:
具体是这个文件:
\WINCE500\PUBLIC\SHELL\OAK\HPC\EXPLORER\TASKBAR\taskbar.cpp

网友:
wince的桌面SHELL用的是PB自带的explorer.exe这个程序,在PB中找到这个程序,修改就可以了,具体哪个地方要你自己找了。

网友:
thks 我试试

网友:
我改过很多地方似乎都没用啊

试过直接将函数BOOL CTaskBar::GetOnTop(BOOL *pbOnTop)返回ture,在内部将 *pbOnTop=true 赋值

也将
HWND  CTaskBar::Create(HWND hwndParent)函数中的rc.top = rc.bottom - TASKBAR_HEIGHT;修改为rc.bottom = rc.top + TASKBAR_HEIGHT;

却都没有效果,不知道我编译的到底起作用了没,看不出来,
怎么增加调试信息,在终端种打印出东西来,
这样就知道编译后代码到底有没有改动了

网友:
编译也是要注意的问题
我这里的操作就比较复杂,编译过后,有一个复制的动作。不知道楼上的,有没有进行这样的操作?

网友:
有 我加了RETAILMSG  在终端看到确实有改动

网友:
搞定

在show函数里

修改
        rc.left = 0;
        rc.right = GetSystemMetrics(SM_CXSCREEN);
        //rc.bottom = GetSystemMetrics(SM_CYSCREEN);
        //rc.top = rc.bottom - TASKBAR_HEIGHT;
        rc.top = 0;

        rc.bottom = rc.top+TASKBAR_HEIGHT;
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