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时操作系统RTOS
请教vxworks中build *.out时出错。

楼主(2007-03-06):
请教vxworks中build *.out时出错。
make: *** No rule to make target `vxWorks.h', needed by `*.o'. Stop.
一开始没有问题,后来才这样的。重新建工程,重新添加文件。都不行。。
请问各位大哥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
大哥
工程
needed
target
新建

网友A:
软件问题,或者makefile坏了。比较简单的方法是重新装。

网友B:
试一试在IDE中编译你的工程。

网友C(2007-04-14):
重新做一下依赖

网友D(2007-06-05):
看看makefile里的以来关系是不是被修改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