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扩展IO口的问题

楼主(2007-06-23):
关于扩展IO口的问题
各位大侠,我用arm9芯片,最后发现IO口不够用了,想从数据口和地址口扩展出标准IO口,应该怎么办啊??请大侠赐教啊!!!
数据
芯片

网友A:
那么多IO都不够你用,你到底想作甚么?

网友B:
什么是"标准IO口"?
很多ARM9都有EMI-外部存储器接口,用它来扩展RAM-MAPPED-IO也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