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机床的数控部分键盘的问题,高手给点建议和思路.

楼主:
数控机床的数控部分和机械部分通信的串行口有问题,数控不稳定,运行一会儿就死机了,重启好几次才行.
串行口处理的电路板很难换掉,接的数据线控制线关联太多,都不知道干啥用的,也找不到这种型号的电路板.

还好这个数控机床数控部分用的就是Dos操作系统,开机自动运行一个控制软件就可以控制机械部分制造.
我试了换掉数控部分用台式机也能运行这个控制软件,只要把串行口接到机械部分即可.
但是键盘接受信息和控制面板的按钮信息接收有问题。

这是因为键盘可以接受操作信息,数控机器控制面板上又有一些按钮,象F1-F10上下左右之类的按钮和键盘是一致的,就像快捷键.
键盘和控制面板的数据线都汇到一个不知道啥么东西的电路板处理了一下.

我用台式机运行这个控制软件,自然没法插这个汇集键盘和控制面板数据线的电路板,而只有台式机键盘.
结果启动控制软件还可以,进去控制软件按上三四下按键就死机没反映了.

我想了俩办法:
1.把控制软件的配置改改,不接收控制面板的信号,以后只用台式机键盘操作.
2.自己做一个汇集键盘和控制面板的数据线处理的电路板(其实这个板子只要能接收键盘操作信息即可,不用管控制面板就行)

可是都做不通,太难了.

网友:
德国 WAFIOS 链条弹簧机

网友:
大致可以猜测你的系统。
控制系统:由一台PC机,或者内置的工控机,显示器共用,可以接标准的电脑键盘作为输入,以DOS为操作系统,控制软件在其间存储和运行。
执行机构控制部件:应该是由单片机或逻辑驱动器件构成,其接收来自公职系统的命令,执行任务。
操作面板:与执行机构连接,大体说来包含有一个简易键盘及一些特殊键钮。控制系统的标准键盘可以代替其简易键盘的操控,但是不包含操作面板上的操作键扭。
=========
由于,操作经常不能正确发送指令,你想用标准键盘完全取代操作面板来工作,但是要分离开特殊按钮。
=========
想法正确,鉴于如此结构,恐怕无人能在论坛里给你解决,必须实地就诊。

网友:
谢谢mmyyxx88总结,我看看怎么把键盘这一块择出来

网友:
接口板的输入是PC键盘和I/O,输出是什么?是PS/2接口吗?还是其他的,比如ISA接口?

网友:
全国第一家虚拟主机:支持伪静态.有利于提高排名!!!

15G全能空间年付500元/月付70元 可免费试用
5GB 独立WEB空间、5GB 企业邮箱空间、5GB MSSQL数据库
IIS连接数据 500 个、500GB/月流量、共享日志文件空间

企业邮箱功能
赠送5GB 超大企业邮箱,500个Email企业邮箱用户
自动回复、自动转发、POP3、SMTP收发信、SMTP发信认证
邮件过滤、邮件拒收、邮件夹管理、邮件域管理、定制邮件数

数据库功能
支持5GB MSSQL数据库空间,5个用户数据库、Access

主机功能支持
采用安全稳定的Win2003 .net2.0 架构
支持ASP、PHP、ASP.NET、PERL等脚本、支持自定义CGI
全面支持.net2.0版本,独立的Application应用池,
支持SSI(Shtml),支持FrontPage扩展
可免费自行绑定5个域名、500个解析、500个子域名

详情咨询021-51695858   QQ:678500
官方网站  www.abcnic.com
ADD:上海市浦东新区金桥浙桥路289号建银大厦A座703-7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