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延时的程序问题?(C,左值)没看懂,请高手指教。

楼主:
这段程序,俺不知道为什么会有延时功能,按俺的想法,是没办法实现了。菜鸟一只,先谢谢各位了
程序如下://--------------------------------------------------
// Description  : Hold program for 0 ~ 65535 ms
// Input Value  : usNum     -- > Delay time
// Output Value : None
//--------------------------------------------------
void CTimerDelayXms(WORD usNum)
{
    if(usNum)
    {
        bNotifyTimer0Int = _FALSE;

        while(_TRUE)
        {
            if(bNotifyTimer0Int)
            {
                bNotifyTimer0Int = _FALSE;

                if(--usNum) 这里是为什么啊???
                    TR0 = _ON;
                else
                    return;
            }
        }
    }
}

后来,俺在Keil C 中自己比照做个了雷同的,结果编译不过,说(--N不是左值)。请高手指点!
   程序如下:
#include

#define N 10
#define _FALSE 0
#define _TRUE 1
#define _ON 1

bit bNotifyTimer0Int;
void CTimerDelayXms()
{
    if(N)
    {
        bNotifyTimer0Int = _FALSE;

        while(_TRUE)
        {
            if(bNotifyTimer0Int)
            {
                bNotifyTimer0Int = _FALSE;

                if(--N) // 这里是咋回事呢????? ,如果是左值,具体又是怎么跑的呢?
                    TR0 = _ON;
                else
                    return;
            }
        }
    }
}

网友:
#define N 10

你的N是一个宏,当然不能用自增自减运算了.因为这两个运算有储存的动作.

你可以变通一下:

#include

#define N 10
#define _FALSE 0
#define _TRUE 1
#define _ON 1

bit bNotifyTimer0Int;
void CTimerDelayXms()
{
    unsigned char m_N = N;
    if(m_N)
    {
        bNotifyTimer0Int = _FALSE;

        while(_TRUE)
        {
            if(bNotifyTimer0Int)
            {
                bNotifyTimer0Int = _FALSE;

                if(--m_N)
                    TR0 = _ON;
                else
                    return;
            }
        }
    }
}

其它的问题你再看

网友:
左值就是它可以放在"="的左边,就是它可以被赋值,就是它有自己的存储空间

网友:
void CTimerDelayXms(WORD usNum)
{
    if(usNum)
    {
        bNotifyTimer0Int = _FALSE;

        while(_TRUE)  //无限循环
        {
            if(bNotifyTimer0Int)  //为错,不执行。那么怎样实现延时功能呢?实在是不懂啊!请高手答疑
            {
                bNotifyTimer0Int = _FALSE;

                if(--usNum)
                    TR0 = _ON;
                else
                    return;
            }
        }
    }
}

网友:
楼主,你连中断都没有,当然不会执行了。你再写一个中断服务程序,在程序里面,对bNotifyTimer0Int 赋值_TRUE,就达到延时的目的了。

网友:
左值就是它可以放在"="的左边,就是它可以被赋值,就是它有自己的存储空间
不会吧!!是这样的意思吗?

网友:
用Sleep()试试!

网友:
左值就是它可以放在"="的左边,就是它可以被赋值,就是它有自己的存储空间
不会吧!!是这样的意思吗?

实际上就是这样的意思
你用DEFINE定义的是常量,是不可以做左值的,这就是你的程序错的原因

可能别的地方会改bNotifyTimer0Int的值,所以最好把程序给全

网友:
TR0 = _ON;
定时器0的函数看下.............
定时器0是1MS定时的.............

网友:
大侠没空回答,菜鸟只能顶帖!

网友:
都是很好的建议! 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