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 CE 内存共享问题

楼主:
请问大侠,我想在CE想利用内存共享技术实现进程间的数据通讯,但是由于CE下面没有OpenFileMapping函数,有没有方法可以解决?

网友:
怎么没有人回答啊!!!!~~~~

网友:
好像是使用CreateFileMapping吧

网友:
这是相关EVC的代码,还是很好使的
//创建内存共享体(INVALID_HANDLE_VALUE)
                          m_hSharedMemoryFile = CreateFileMapping((HANDLE)0xFFFFFFFF,NULL,PAGE_READWRITE ,0,lngSize,strName);
                          if(m_hSharedMemoryFile == NULL)
                                {
                                        m_bAlreadyExist = FALSE;
                                        m_bInit = FALSE;
                                        return 2;                                  //创建共享体失败
                                }
                          else
                                {
                                   if(GetLastError() == ERROR_ALREADY_EXISTS)  //已经创建
                                   {
                                           m_bAlreadyExist = TRUE;
                                   }
                                   else                                        //新创建
                                   {
                                           m_bAlreadyExist = FALSE;
                                           if (lngFieldNum==0)
                                           {
                                                  m_bInit = FALSE;
                                                  CloseHandle(m_hSharedMemoryFile);
                                                  return 5;                            //没有创建字段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