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GPS软件开放 属不属于嵌入式开发啊?需要哪方面的知 ...

楼主(2007-05-19):
请问:GPS软件开放 属不属于嵌入式开发啊?需要哪方面的知识~
请问:GPS软件开放 属不属于嵌入式开发啊?需要哪方面的知识~
软件
知识

网友A:
肯定属于么,知识无非分为硬件和软件.DSP,信号,通信方面的只是都需要

网友B:
GPS跟手机MMI开发差别大不?我做了一个月手机,就找bug改改,太没意思就没做了;GPS是不是也是一样安?做这个学的到嵌入式系统不?还有硬件这些~~ 那位大侠指点迷津啊~~

网友C(2008-04-30):
以后需再关注,现在先帮你顶一下

网友D:
好像没那么简单,呵呵.

网友E(2008-11-08):
如果光做软件的话就不属于,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