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是否带有tcp/ip协议的GPRS模块的问题

楼主:
  我对这个概念有点迷糊,请各位大虾帮忙解答下:
最近搞一个项目,arm板上采集的图像数据通过板子外接的gprs modem发送出去,操作系统用linux,需要要买个gprs modem。在网上查了下,有的gprs modem是带tcp/ip协议栈的,有的是不带的,我一直有点模糊,两者在开发上具体有什么区别?
  我的观点是:如果买不带tcp/ip协议栈的gprs modem来开发的话,反正tcp/ip用的是arm板(linux环境下)的tcp/ip协议,然后在客户端和服务器端分别编写socket通信程序就能实现数据传输了。
  而又有人说要买带tcp/ip协议栈的gprs modem,我一直迷糊的是反正gprs modem是连在arm板上的,它用的是板子里linux下的tcp/ip实现通信的,那为什么还要买带tcp/ip协议栈的gprs modem呢?

网友:
呵呵,这个分两种情况,
1。不含协议,这个就是普通的GPRS MODEM,我们使用的时候需要有带协议的外部环境来支持,例如,我们直接接PC机的时候,就需要添加MODEM--->建立拨号----->拨号上网---->数据交互,这个时候,最后做数据交互的时候,利用的就是PC操作系统的协议了。
2。含协议,这个就是我们常说的GPRS DTU了,他本身含有了各种协议,例如PPP,TCP/IP等等,不需要外部环境来支持,我们可以通过物理串口来直接进行数据交互。例如,你发送1234abcd,只需要对设备的串口输入1234abcd就OK了。建议你使用这种,比较方便!

网友:
呵呵,发贴要记得结帖啊。。

网友:
我也想知道,正在找這方面的資料~~~~~

网友:
lz要干嘛?

网友:
都是很好的建议! 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