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中调用WCE软键盘问题

楼主:
我在 EVC工程里面 加入了 #include "sipapi.h" 文件,并在 “对象/模块库”中加了 coredll.lib
当我在 程序里调用 SipShowIM(SIPF_ON);来调用软键盘时,出现了错误!
请问下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typedef BOOL (*SIPSHOWIM)(DWORD);
SIPSHOWIM pSipShowIM;

    m_hmCore = (HMODULE) LoadLibrary(_T("coredll.dll"));
    if(m_hmCore != NULL)
        {
        pSipShowIM = (SIPSHOWIM) GetProcAddress(m_hmCore, _T("SipShowIM"));
        if(pSipShowIM == NULL)
                {
            FreeLibrary(m_hmCore);
        }
    }

pSipShowIM(1);

or
pSipShowIM(0);

网友:
不用这个:
include "sipapi.h"

上面那么方便的呀

网友:
结贴不结分....哎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