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写的程序在摸拟器上中文显示不了变成了框框?

楼主:
WINCE写的程序在摸拟器上中文显示不了变成了框框?怎么解决?

网友:
如果你的Emulator是英文的那就没办法,如果是中文的,就要使用UNICODE字符串 TCHAR或WCHAR

网友:
我的经验:
使用pb5中语言设置为中文,然后启动模拟器就显示中文。你的程序就ok

在Project菜单下的settint下

网友:
nbcool===========
怎么知道Emulator是英文还是中文???
Pipi0714=======
在Project菜单下的settintg下Rescouse中的LANGUAGE下吗?试过了不行啊

网友:
模拟器是这样的,很正常的,别管它

网友:
nbcool===========
怎么知道Emulator是英文还是中文???
>>>看Emulator系统显示的语言啊
Pipi0714=======
在Project菜单下的settintg下Rescouse中的LANGUAGE下吗?试过了不行啊
>>>这是在Platform Builder中设置的,不是EVC。定制系统的时候,将自己做的Emulator定制为中文。显示中文当然就没有问题啦。

网友:
各位老大实在对不起我写错了刚刚我又看了我的pb5

他是
Platform菜单下的Settings子菜单

出现platform settings 对话框

在Locale一栏

点击Locales:旁边的Clear All按钮然后在下面的列表框中选择
中文(中国)   他在最下面

default language选择中文(中国)

点击OK按钮然后重新Sysgen即可。

这个的功能就是编译出的Windows CE 5.0的内核的语言,这不就就解决了显示中文的问题
但是这样也可能出现你说的问题,那就是你的evc程序的问题注意evc只支持UNICODE注意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模拟器是英文的吧

网友:
你把资源设置成中文啊。3个地方

网友:
给模拟器打一个补丁就可以了

将wce4webpad.bin文件复制到\Program Files\Windows CE Tools\wce400\STANDARDSDK\Emulation目录下

将原来的nk.cem替换成复制过来的文件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