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与pc上网的问题

楼主(2007-07-22):
wince与pc上网的问题
我用evc调试运行程序的时候必须是把开发板(st2410)和pc机用网线和usb线连接起来,这样就占用了我唯一一个网卡接口,pc 就不能上网了,该怎样设置才能使pc能够上网?
在Activesync的设置中选的有可以使用usb连接,能不能通过设置使数据只通过usb口传输,这样就可以腾出网卡接口了(我是新手,这是我的一点猜测,希望大家帮帮忙指点一下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wince
接口
上网
运行程序
WindowCE

网友A:
ActiveSync用USB连接就可以了,没必要再连接网线。

网友B:
开发板与PC用Activesync的USB连接。在开发板上网络连接中新建连接。选直接连接。选USB,
在控制面板上的pc连接上,更改。选我的连接。就OK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