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CE
wince4.2是否支持.net,特急!!

楼主(2007-04-23):
wince4.2是否支持.net,特急!!
谢谢各位,在百忙之中给回答一下下面问题:
1 wince4.2是否支持.net;
2 .net下开发的windows程序能不能移植到wince4.2?
windows
程序
开发

网友A:
补充一下,我指的是.net2.0

网友B:
.net下开发的windows程序的sdk和 wince4.2下的sdk有很大区别的,移植要有很大的改动.

网友C:
是不是.net 2.0就不清楚,但是移植是可行的。java都能移植成.net, 何况.net->.net

网友D:
可以的,wince 4.2支持net frame control ,你在编制bsp时得选中这一项

网友E:
最好用wince5,这个支持2,

网友F:
支持,我也正在开发!

网友G:
联系我 qq :187130367

网友H:
wince 4.2 不支持 .net 2.0 ,在wince 5.0 上就可以了!

网友I:
wince4.2 支持的是1.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