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当arm通过网口下载了映像后,为什么tshell执行i没有问题,串口一执行i就死掉?

楼主:
请问当arm通过网口下载了映像后,为什么tshell执行i没有问题,串口一执行i就死掉?

为了验证串口是否好用,在映像起来后,做了个周期打印的程序,可以在串口打印,没有问题,但是只要一执行i,马上打出部分东东,串口就死掉了,同时通过tshell可以知道tshell任务被挂起了,为啥?

请大侠指点啊!

cumedl@gmail.com

网友:
串口驱动有问题。打印出东西,只能说输出没问题;看看驱动的输入部分。可以在串口输入非i的其它命令,然后看结果。

网友:
看看相关的初始化操作和内存操作,很有可能是这方面的问题

网友:
不是串口的输入问题。我在串口收入tr tTick这样的任务操作的指令,完全正常。另外,也不应该是串口打印太多的问题,我在tTick这样的任务里面增加了周期打印的功能,而且打印的字符数绝对超过执行i的输出字符数,也不见出现异常。

根本原始还是执行i的时候出现的操作是跟tshell有关吧,还是跟vxworks的内核有关?是不是那个组件没有包含好?

网友:
打出来的东西很重要。贴上来看看。如果串口驱动符合规范的话,vxworks自带的组件配置应该不会引起这个问题。

网友:
打印内容如下:

Press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
auto-booting...

boot device          : cs
unit number          : 0
processor number     : 0
host name            : host
file name            : vxWorks
inet on ethernet (e) : 192.168.18.10:ffffff00
host inet (h)        : 192.168.18.2
user (u)             : s2410
ftp password (pw)    : s2410
flags (f)            : 0x0
target name (tn)     : vxWorks

Attached TCP/IP interface to cs0.
Attaching network interface lo0... done.
Loading... 751152
Starting at 0x30001000...

Attached TCP/IP interface to cs unit 0
Attaching interface lo0...done
Unable to add route to 192.168.18.0; errno = 0xffffffff.

Adding 2781 symbols for standalone.

]]]]]]]]]]]]]]]]]]]]]]]]]]]]]]]]]]]]]]]]
]]]]]]]]]]]]]]]]]]]]]]]]]]]]]]]]]]]]]]]
]]]]]]]]]]]]]]]]]]]]]]]]]]]]]]]]]]]]]]
      ]]]]]]]]]]]  ]]]]     ]]]]]]]]]]       ]]              ]]]]         (R)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velopment System
]]]]]]]]]]]]]]]]]]]]]]]]]]]]
]]]]]]]]]]]]]]]]]]]]]]]]]]]       VxWorks version 5.5.1
]]]]]]]]]]]]]]]]]]]]]]]]]]       KERNEL: WIND version 2.6
]]]]]]]]]]]]]]]]]]]]]]]]]       Copyright Wind River Systems, Inc., 1984-2003

                               CPU: S3C2410X(Samsung).  Processor #0.
                              Memory Size: 0x4000000.  BSP version 1.2/5.
                             WDB Comm Type: WDB_COMM_END
                            WDB: Ready.
-> 进行串口测试第0次

此时要是执行i,就会出现打印部分的任务列表然后死掉的现象。
有的时候也会连续执行几次i正常,但是不稳定,执行几次后,仍然会出现死掉的现象。

网友:
呵呵 给个启动画面没有用啊。需要的是出错信息。通常这种问题是任务冲突或者中断处理不妥当造成的。你加我QQ800636吧。

网友:
俺多年不用qq了,加我的msn吧:cumedl@hotmail.com

或者邮件告诉我你的。

网友:
可能是驱动有问题

在驱动里面分配变量时,采用静态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