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usb设备的驱动到底是在什么时候加载的
wy123wy123
wy123wy123

网友A(2007-02-01):
usb设备的驱动到底是在什么时候加载的
usb设备的驱动到底是在什么时候加载的
请大家说到最详细
谢谢!!!
驱动

网友B:
PC必须装有驱动(或系统自带:例如HID类),USB设备才会被识别.

网友C:
一插进去就加载了
只要驱动的pid和vid号与设备一样就可以找到驱动了

网友D:
USB设备插入主机的USB接口之后,会有一连串的配置过程,这个过程是由系统自带的驱动程序来完成的,对用户来说是透明的。
在配置的过程当中,系统会根据USB设备返回来的信息来决定加载哪样的驱动程序。

网友E:
1、USB bus report device change.
2、系统发 pnp irp,获得子deviceobject,且得到 hardware id、兼容id等
3、为子device设定physcaldevice 信息。
4、既插既用服务 和在device tree中的路径信息,确定是否是安装过的驱动程序,如果是就直接load driver,如果不是,检查驱动程序数据库,看有没有 hardware id、兼容id相同的,如果有,直接安装上,如果没有,报告找到新硬件。
ddk讲得很清楚,任何PNP Driver都是这样的。

网友F:
windows已经提供了很多可以控制接口(比如说USB接口)的API ,为什么我们有时候还要自己开发驱动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