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51单片机的串口问题!

楼主:
void serial() interrupt 4 using 1
{
while(TI)
  {
    TI=0;
  }
while(RI)
  {
   RI=0;
   SBUF=xx;
  }
}
请问在这种情况下,SBUF=xx能执行吗?如果能,请问是怎么个执行法的.如果这种情况可以,那以下这种情况是怎么个执行顺序呢?
void serial() interrupt 4 using 1
{
while(TI)
  {
    TI=0;
  }
while(RI)
  {
   RI=0;
   SBUF=xx;
   SBUF=yy;
  }
}
请高手指点.

网友:
顺便问下,我要在收到指定的数据后,就发送数据,表示接到回复,要求用中断,应该怎么写?

网友:
请问在这种情况下,SBUF=xx能执行吗?如果能,请问是怎么个执行法的.

可以,因为在单片机的串口里,至少51的串口,接收和发送缓冲区,是同地址的两个不同区域,一个只读一个只写,所以,这里的读写没问题,不会是同一个区域

至于后一种情况,我觉得应该送出的是YY的值,因为写YY的值只需要2个微秒,而串口的速度远远不够反应.

网友:
void serial() interrupt 4 using 1
{
if(TI)
  {
    //TI=0;
  }
if(RI)
  {
   RI=0;
   A[i++]=SBUF;
   //处理接口协议
   if (ture)
      ReSign = ture;//协议正确,到主函数里去处理这个值
  }
}

main()
{
    if (ture == ReSign)
        SendCMD();//回应
}
SendCMD()
{
    while (CMD)
    {
        while (!TI);
        TI = 0;
        SBUF = CMD[i++];
    }
}

网友:
赞同楼上的

网友:
我想问的是在串口中断中能再次响应串口中断吗?如上程序中的SBUF=xx;SBUF=yy,改为SBUF=xx;
delay();SBUF=yy;这个delay()足够长.如果能响应,那是个什么执行方式.还是要退出本次中断响应后才能响应,那响应的是SBUF=xx,还是SBUF=yy?

网友:
不能,连续地响应.就算你加再多的延时,只要你不清标志,不出中断响应,是不会多动的,因为51里不允许中断嵌套.

响应的是YY的那个,因为时间足够快...

网友:
51单片机中的标志位都要软体清除,不会自动清除,所以你必须要先清除后才可以继续传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