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已运行就产生很大的干扰

楼主:
我是做工控软件的,最近遇到一个让人恼火的问题,我们设备上采用了台安的变频器,我在用串口调试器调试通信时,当变频器运行起来时,一打开串口就有大量的乱码传过来,很是痛苦!!!
什么接地、加电容都试了,,没有解决,,请问各位达人有何高招,,小弟拜谢先!

网友:
接地没处理好

网友:
我也想到了,但是这个很麻烦啊

网友:
我们以前也遇见过,但是不是很严重,我使用的USB 转串口就会死机,出乱码,使用计算机自己带的就没有问题。我估计是电磁干扰!

网友:
的确是干扰,,我打算重新把接地做一下,试试看。

网友:
这个很不好办,我遇到伺服电机的也是,一直处理不掉它的干扰!!

网友:
数字地和模拟地之间没隔离好 串口调试器的地和设备的地之间的线太细 或者干脆是你们的电源有问题 把杂波都漏过来了

网友:
传输过程能用差分信号传输么 差分很抗干扰

网友:
可以试试RS485或者RS422传输,差分的,比RS232的单线抗干扰性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