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C5615怎么用,怎样通过单片机控制其输出电压?

楼主(2007-08-20):
TLC5615怎么用,怎样通过单片机控制其输出电压?
请问各位,TLC5615怎么用,怎样通过单片机控制其输出电压?比如说我的基准电压为7.5V,怎样让它的输出变成8V\9V\10V等等

网友A(2007-09-26):
tlc5615是DA转换的,可以通过编程实现!

网友B:
DA(uint i)
{
uint j;
uint B;
bit bit15=B^15;
FS=1;
CS5614=1;
LDAC=1; //先禁止输出
B=i;
CS5614=0;
LDAC=0;
FS=0; //FS下降延开始输入数据
for(j=0;j<16;j++)
{
DIN=bit15; //输出最高位
SCLK=1;
SCLK=0;
B=B<<1;
}
_nop_(); //等待输入完成
_nop_();
FS=1; //关闭数据输入
CS5614=1;
LDAC=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