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技术
超级终端连接arm9,不接收输入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7-11-01):
超级终端连接arm9,不接收输入是怎么回事?
我用超级终端连接ARM9,以前一直没有问题,今天突然只能看到输出,不接收输入了!
超级终端的设置是这样的,COM2每秒位数:115200; 数据位:8; 奇偶校验:无; 停止位:1;
数据流控制:无。
我把XP里的COM2的设置也改成上面的配置了,还是不行,我的鼠标键盘没有问题。
实在是搞不出来了,请各位帮帮忙!
谢谢了!
鼠标键盘
今天
数据流

网友A:
换个com线

网友B:
用dnw0.5试下,网上到处可以下的。。。

网友C:
通常换个串口线就能好
试试看吧

网友D:
谢谢,各位我换了个串口线了!

网友E:
第一次来,不知道怎么加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