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cc2430 加载密钥的问题

楼主:
    cc2430给的样例程序上,加载IV和加密数据的时候,都会给他们分配DMA通道,把IV和加密数据传输到AES处理器,但是加载KEY的时候,却没有给他一个DMA通道,KEY则是直接就到AES处理器了。难道加载KEY时不需要通过DMA通道把KEY传给AES处理器么?否则怎么让KEY进入AES模块呢?
    还有一个问题是,如果从外部输入KEY,是否需要分配一个DMA通道,把KEY送到AES加密模块?

网友:
BYTE  key[LENGTH_KEY] = {0x01, 0x02, 0x03, 0x04, 0x05, 0x06, 0x07, 0x08, 0x09, 0x0A, 0x0B, 0x0C, 0x0D, 0x0E, 0x0F, 0x11};

AES_SETMODE(CTR);//设置模式
halAesLoadKeyOrInitVector(key, TRUE);//加载KEY

看了一下功能代码

嘿嘿,KEY是放在RAM里面的

在每次用之前,用功能函数加载一下就是了

没有用DMA进行从次的数据搬运....

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