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115200的波特率传输?

楼主:
我用的是11.0592的频率
上网查了很多资料,说用AT89S52的芯片用T2可以达到

但我不知道T2初始化的程序,谁能给个出来?
另外,初始化的参数怎么求呢?

网友:
不都是那个流程?

选时钟源
配置定时器
装载定时值(可计算)
启动定时器

网友:
原来是求参数的,

仔细算一下,应该不难,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
根据公式 波特率= Fosc/时钟数/(定时器溢出值-初值)/(32/2**SMOD)
要计算最大波特率,则SMOD = 1,(定时器溢出值-初值)最小 = 1,
则 波特率=Fosc/时钟数/16,如果Fosc=11059200 Hz,单片机是 12个时钟周期,
则波特率 = 11059200 /12/16 = 57600。
所以波特率要达到115200 ,有两种办法:
1、选择晶振为 22.1184MHz
2、选择单片机是6个时钟周期的

网友:
朋友们,我想要的是程序,不是文字啊

网友:
你需要先确定你的硬件是否满足达到115200!
如果硬件都不满足条件的话,你要的程序又有何用啊

网友:
自己再算吧,这个是4800的

void SerialInit()
{
        EA = 0;

        SCON = 0x50;

        TH2=0xff;
        TL2=0xb8;
        RCAP2H=0xff;
        RCAP2L=0xb8;
  TMOD = 0x20;
  PCON = 0x80;

        T2CON = 0x34;

ES =1;
EA = 1;

}

网友:
void UartInit(void)
{
        SCON = 0xD0;
        T2CON =0x30;
        RCAP2H =0xFF;
        RCAP2L =0xF8;
        TR2        =1;
}
这个是57600bps的设置,晶振频率14.7456MHz,CPU是AT89LS52,AT89LS52和AT89S52的设置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