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cs8900

楼主:
u-boot-1.1.6  pxa255
通过cs2片选,基地为0x08000000
configs/xx.h设置如下:
#define CONFIG_DRIVER_CS8900  1
#define CS8900_BUS16          1
#define CS8900_BASE           0x08000300

#define CFG_MSC1_VAL          0x12BC124C

ping的时候出现错误:
CS8900 Ethernet chip not found?!

根据代码中:
nt eth_init (bd_t * bd)
{

        /* verify chip id */
        if (get_reg_init_bus (PP_ChipID) != 0x630e) {
                printf ("CS8900 Ethernet chip not found?!\n");
                return 0;
        }
是ID不能确认。

网友:
物理链路接错了?

网友:
应该没有 我用的是买来的开发板 CEB255

网友:
比如说芯片没焊好什么的...

网友:
因该没有 因为他自带的引导程序没问题的

网友:
跟到get_reg_init_bus函数里面看。

网友:
问题解决了
原来是MSC1没有设置好 一定要选择为流设备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解决了
原来是MSC1没有设置好 ? 一定要选择为流设备才行

请问如何设置MSC1呢?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搞了好久都没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