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5.0 添加泰文系统不成功,启动系统是英文,我应 ...

楼主(2007-10-23):
wince 5.0 添加泰文系统不成功,启动系统是英文,我应该怎么添加泰文系统?
PB5,添加中文,日文,英文都能正常显示正常的操作系统介面,但添加泰文时,能编译成功,当烧写到板子上时,不显示泰文系统,显示的却是英文,请教各位高手,我怎么才能把系统转换成泰语的系统?谢谢各位啦!
wince
系统
英文
WindowCE

网友A:
default language 是否设置为泰语?

网友B:
default language 是设置为泰语,因为我只勾选了泰语一种语言,下载到板子上,default language默认却成了英语!请求帮助,

网友C:
可能是泰语的语言包没有加全吧
没有试过泰语

网友D(2009-09-27):
wince500 俄语 0419 的语言包
http://www.msembedded.ru/forum/downloads/Quarta Winndows CE 5.0 Russian Localization Pack Setup.zip
wince只支持12国语言,我找到了俄语的,上面有下载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