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P下载问提

楼主:
高手大哥!  能告诉我一个ISP在线下载软件地址吗?   关于AT89S52地最好   我自己不清楚ISP下载软件是什么样的   刚刚接触单片机     谢谢

网友:
用STC的吧,它的ISP

硬件上:只要片上原本的串口就可以搞定了...
软件上:可以去宏晶的网站上下...

对于AT89S51的ISP工具,GOOGLE应该可以告诉你

网友:
2@1IC里面有好几个,看你需要,AT89S ISP的;还有AT89S 串口的(附图);

网友:
o   那我去看下  先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