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的串口为什么会死机

楼主:
每发送一组字符或一个字符,pc机仅能收到一个字符,而且开发板还死机,若发送不成功,开发板不死机.开发板还不能接受,一接收就死机.不知道怎么回事,请大家指点指点,是驱动程序问题还是系统程学问题还是应用程序问题?

网友:
拜托,你这样问,谁知道阿,会死机,很可能是内存溢出,那就是你程序问题了,你要么把程序贴上来。

网友:
UpdateData(true);
m_sendBuffer.TrimLeft();
m_sendBuffer.TrimRight();
DWORD dwBytesWrite=m_sendBuffer.GetLength();
COMSTAT ComStat;
DWORD dwErrorFlags;
BOOL bWriteStat;
ClearCommError(hRle,&dwErrorFlags,&ComStat);
PurgeComm(hRle, PURGE_TXCLEAR);
bWriteStat=WriteFile(hRle,m_sendBuffer,
                dwBytesWrite,& dwBytesWrite,NULL);//
        if(bWriteStat==FALSE)
        {AfxMessageBox(_T("写串口失败!"));
                if(GetLastError()==ERROR_IO_PENDING)
                {
                        WaitForSingleObject(m_osWrite.hEvent,1000);
                }
        }
这是发送的程序

网友:
谢谢你的回帖,我再简单介绍一下情况。我是在公司的开发板上运行ce系统,现在串口不能用,不知道什么原因。写这些应用程序就是为了调试串口能不能用,现在发送一组字符,只能收到第一个字符,然后就死机了;若下位机收不到信息就不会死。至于接受,上位机已发送,开发办就死机了。请各位多多指点。

网友:
以前我遇到过一种情况是,BIOS里的串口的中断值要WINCE里设置的一样,这个你问问做你们板子NK的人,他应该知道做NK时的值,看这个值和BIOS里的一样不一样

网友:
谢谢你的热心帮助,我问了一下同事,与这个无关,而且以前同事的调试到可以正常发送但不能接收。

网友:
以前可以正常发送的时候是这个程序吗,程序改过没有??

网友:
还没该好,屏掉了,BOOL InstallSoftwareISR(PSER16550_INFO pHWHead,PVOID pIoAddr,WORD uMulti)这个函数,发送正常了但不能接收.每一接收就死机.

网友:
那就是收数据有问题了

网友:
我屏蔽掉了一些低层函数,收发都可以了。但是还有很多问题,发送时在WriteFile函数里的要发送字节数量的参数需是实际的二倍,接收端才能收到正确数量的字节;而且还不能更换波特率,只能用9600波特.

网友:
你的接收代码是什么样的?贴出来看看

网友:
原来的问题解决了一部分,现在忙别的问题。目前只能用串口2,其余的串口打不开。请大家多提建议,怎么注册串口一?内核要不要做些改动?

网友:
怎么没人回答呢?现在还有很多问题:发送时在WriteFile函数里的要发送字节数量的参数需是实际的二倍,接收端才能收到正确数量的字节;而且还不能更换波特率,只能用9600波特;接收时总收到很多'a';串口一不知怎么注册.谁能帮我一把,定重谢,很着急.

网友:
两倍?
双字节?

网友:
是Unicode引起的吗?猜测

网友:
发送应该是,接受不知道为什么。接受好像用的不是中断方式,是轮询方式。没做过这个,不知道怎么解决?现在的问题:不知怎么注册串口一;接受有问题;其余的波特率不能用。

网友:
现在剩下的的主要问题:不知怎么注册串口一;接收有问题(总收到很多字符a,其实上位机并没发送a).谁能帮我解决,我就送10个qq币给谁.欢迎大家提建议.

网友:
没人理我,自己顶了。

网友:
CE下的串口通信是很娇贵,很容易就被冲死机了,确实要好好设计程序才行。
波特率如果发送端采用的是9600,那你也只能设置为9600才能接收啊,别的波特率当然不行了

网友:
波特率当然是一致了。收到a的问题解决了,在接受处加个延时就好了。现在还剩下以下几个问题:只能用9600的波特率;收发会漏码或加码,漏码就是接收时漏掉一些字符,多码就是会重复某些字符;串口不是很好用,需要重起或刷新几次才能正常使用。

网友:
请问谁有wince下的串口调试助手?我自己写的调试程序总不放心,除了问题不能确定是应用程序的问题还是系统的问题。麻烦大家推荐一个下载网站或传给我一份,谢谢了。email:kaoyan2004004@yahoo.com.cn

网友:
应该是代码本身的问题,一般接收不用中断,造成丢失是正常的,你如何能保证查询的时候接收缓冲区没有溢出?至于重复信息就搞不懂了,要是增加的信息是乱码还好理解,可能是线上有干扰造成的.串口驱动是你写得吗?应该是驱动的原因居多.

网友:
驱动是微软提供的,不过我屏掉了一些代码及一个函数。至于中断,调试时大部分时间都是进中断的,偶尔也有不进中断的,即每发送或接收字符时都能看到进入串口中断了。 jlctt(金)请问有别的联系方式吗?想向你请教请教.谢谢.

网友:
谁知道哪儿有ce下的串口调试助手,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
怎么没人说话了?

网友:
检查一下中断ISR是否有问题,如果那儿没问题的话,应该是驱动里面对串口的中断处理的问题。
如果需要串口调试助手,可以和我联系,我给你发。
我的email: buaadallas@gmail.com

网友:
谁用过activesync?我用它连接pc与ce时怎么总连不上?在网上看到,ce端有个repllog.exe文件连接的。这个文件在哪里?我不知道它的访问路径,也可能是我的配置有问题没这个文件。若没有的话,怎么才能使其有这个可执行文件。谢谢

网友:
就是说用activeSync连接时,pb需要怎么配置?Applications-End User下的ActiveSync加入了,usb的也加了,不知还需要加什么?

网友:
怎么没人说话了?我描述一下我的问题,欢迎大家提意见.现在还是连不上,ce端运行repllog时总默认使用串口二.与串口二连接的电脑会收到CLIENT或空字符或乱码;与串口一连接的pc机收到ce端进入串口二中断的调试信息.不知是什么问题,恳请大家多多帮助.

网友:
看来没人回答了,问题很多且都还没解决呢

网友:
是啊。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