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下的ReadFile()读串口时,是立刻返回,还是等待?

楼主:
对这个问题比较迷惑,当使用ReadFile(),读串口时,如果没有数据过来,它是立刻返回还是在哪儿等待,如果等待,等多长时间?如果立刻返回,当数据过来时,我如何得到那个数据?

网友:
有同步和异步之分

同步会一直等,直到你设定的超时到 ReadFile 才会退出

异步,会直接退出

通过 GetOverlappedResult() 来获取结果,好像是这个函数,有点忘了
我一般是做个线程后台完成读操作,一组数据中间隔30MS说明一组数据完成读取,把所有读到的数据发送消息到指定的窗口处理

网友:
您说的是pc上的知识,在windows ce下没有异步和同步,我想知道ReadFile()在ce下的情况

网友:
Windows CE 不支持 异步I/O,而是采用同步对象的方法来协调多线程的执行,所以主线程或任何创建窗口的线程都不应该试图向串行口写大量的数据,否则线程将被阻塞

为了防止意外情况使串口读写无休止地等待,Windows CE提供了超时设置,所以若没有数据过来是一直等在那里的,等待的时间(超时值)由人为设定

示例:
       ////配置超时值
       COMMTIMEOUTS  CommTimeouts;
       GetCommTimeouts(m_hSerial, &CommTimeouts);
       CommTimeouts.ReadIntervalTimeout = MAXDWORD;
       CommTimeouts.ReadTotalTimeoutMultiplier = 10;
       CommTimeouts.ReadTotalTimeoutConstant = 10;
       CommTimeouts.WriteTotalTimeoutMultiplier = 50;
       CommTimeouts.WriteTotalTimeoutConstant = 100;
       if (!SetCommTimeouts(hSerial, &CommTimeouts))
       {
              ///L"不能设置超时参数";
              return;
       }

网友:
楼主去看EVC4下的帮助,关于COMMTIMEOUTS

网友:
我就是想问如果没有用 COMMTIMEOUTS 设置,默认的等待时间是多少

网友:
等待时间是和 波特率,读取的字节数有关

这和PC中其实是相同的

波特率/10  = 每秒发送的字节数

每个字节间最大间隔3ms

一秒钟流过的数据需要的时长  每秒个数*3

要读取的数据超时计算:

要读取的数据长*3/每秒个数 = ? 秒

*秒*1000 = ? ms 设置该参数到 TotalTimeouts 中为总超时

应该是这样的,还要设置 ReadIntervalTimeout

网友:
COMMTIMEOUTS 这个还是要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