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TLC7135的显示问题

楼主(2007-04-18):
问个TLC7135的显示问题
我直接用7135来显示数码管,但是当数值是0的时候显示不出来,比如说数值应该是1.023现在显示出来了就是1. 23,中间的0是灭的。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数码管

网友A:
看看码值对不?
电路问题
还是就是像IF这样的语句,遇到0就不执行的,你是不是有这此的代码了...
呵呵

网友B:
楼上的,这个是没有代码的,直接芯片驱动。不过楼主的这个问题倒是没碰到过,显示其他数据都正常的吗?要不换块7135试试

网友C:
问题已经解决了,不是7135的问题,是14513的消零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