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可以用以视频传输吗,想做个无线监控小车!

楼主:
我想做一个无线监控小车,用于查看某些狭小地方!同时也想学习一下蓝牙,希望大家帮忙回答一下,可不可以实现啊!若不能的话,有没有其他的无线协议完成啊!我想采用MP4大小的终端

网友:
看看你的距离和速度要求了...

呵呵,

网友:
距离至少30米吧,我想用蓝牙有点困难,但是我又不知道有没有其他比较好的协议,最好比较简单点,不要搞的硬件设备一大堆的那种

网友:
传视频可能有点困难,好像目前蓝牙的上层profile没有传视频的,不过有bpp这个profile,可以远程控制数码照相机

网友:
30米,估计只有操场才可以了。远距离的还是用wifi吧

网友:
Parrot CK5050 的兰牙模块可以支持视频

网友:
http://www.tianyi-dz.com
qq:472230383
我已经加入了

网友:
太没有人气了,本坛中,单日回贴量基本不到10贴啊

我也正想往这门中钻啊

我一次性狂顶,顶到开不了贴为止!

网友:
简单点说,蓝牙是可以完成视频传输的,而且已经有这个功能的profile 了webcam就是这个一个例子,是通过spp实现的。
但是蓝牙存在距离缺陷,在蓝牙能量传输时可以有三个耗能等级选择:class 0 ,1,2 最大耗能情况下可以达到70m--100m左右,但是一班是用class 2,在30M以内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如果对距离要求比较高的话就选择wifi。 当然可选的无线协议很多,也可以考虑其他情况,如果有蓝牙其他方面问题,请联系本人。
具体选择什么无限协议是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定了。

纠正下3楼的,bpp是蓝牙打印全称:bluetooth print profile 控制照相机的是bip 全称bluetooth image profile.

网友A:
我研究过WINCE蓝牙文件传送,蓝牙语音通讯
查找相关资料请搜索OBEX
或者上我博客^_^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研究过WINCE蓝牙文件传送,蓝牙语音通讯
查找相关资料请搜索OBEX
或者上我博客^_^

好找定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