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CE
WinCE,如何检测当前是否在通话及电话挂断

楼主(2007-03-22):
WinCE,如何检测当前是否在通话及电话挂断
如题,某一程序被呼叫时,先检测是否在通话,是则,关闭该程序的某些功能,否则开启
检测
电话
如何
程序

网友A:
这个和是否是WinCE没有关系,通讯用的是什么呢,楼主?

网友B:
如果是Windows Mobile上有固定的方法,但是WinCE上没有,要根据你通信功能开放的接口,一般会开放给TAPI

网友C:
nbcool(载舟之水) 能否说详细点?

网友D:
PHGetInt
PHGetDword等等函数
要看具体的话在phcanvas.h文件里面找

网友E:
这好象和具体的 modem 有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