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求教液晶屏色彩问题!
220zp
220zp

网友A(2007-09-25):
求教液晶屏色彩问题!
Wince启动后,色彩不对,偏色严重。但是在用Windows Media Player播放视频文件的时候,画面清晰的很。不过WMP的界面仍然偏色。请教各位可遇到这种情况,是哪方面原因造成的。
Media
液晶屏
windows
色彩

网友B:
一般来说,有偏色,是LCD的驱动没有处理好;不过你又说media player播放的时候没有偏色(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意思?),那确实比较奇怪。

网友C:
重新Tuning一下LCD的Gamma 校正参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