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Shell都有什么功能?Shell的开发与一般的APP开发 ...

楼主(2007-10-24):
WinCE Shell都有什么功能?Shell的开发与一般的APP开发有什么区别?
Shell都有什么功能?每个功能都是怎么实现?Shell的开发与一般的APP开发有什么区别?
开发
WindowCE

网友A:
Shell有什么功能,去看MS的说明吧。
shell开发,是系统开发的一个部分。最明显的是Shell的代码,是属于BSP的一部分。需要使用PB,而不是EVC或VS2005!

网友B:
shell是相对内核来说的,就是访问内核服务的接口。 WINCE的shell有:命令行shell,cmd.exe。标准shell, windows瘦客户端shell以及任务管理器shell。这些在wince的联机帮助都可以查到。

网友C:
能详细说说么,或者给个地址?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我初学WinCE,VS2005下OS Design后,SDK有没有有什么区别?
就是OS Design和SDK的关系区别联系……

网友D:
shell主要是定制开机的画面,界面的风格等,详细可以参考msdn

网友E:
Shell包括UI和UserInterface两部分,是执行用户应用程序的服务壳.在PB下你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它的结构

网友F(2009-09-09):
.....网上搜了好久,都没有一个详细介绍